三菱L系列PLC移位进1怎么设置

楼主(2020-03-05):
bsflp移位后进位现在是0,请问怎么设置才能(单次进位根据自己的条件)让后置位进1同时也会进0

网友A:
引用 楼主:
bsflp移位后进位现在是0,请问怎么设置才能(单次进位根据自己的条件)让后置位进1同时也会进0
你可以使用RCL指令配合控制标志位SM700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