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5):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同是1214cacdc,固件版本号是不同的,需要转在线查看。程序组态的cpu固件号要与实际cpu的固件号一致。12系列的固件号真的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是1214cacdc,固件版本号是不同的,需要转在线查看。程序组态的cpu固件号要与实际cpu的固件号一致。12系列的固件号真的很麻烦。
固件版本不一致的话我是无法检测到硬件配置的,我试了,如果硬件版本不一致在组态时不能用非特定型号去检测硬件组态的。
我明天再试试,看是不是固件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