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5):
两台电脑都安装的是Win7 64位系统,工作组名称都为WORKGROUP,如何在网络邻居中都能看到对方?怎么设置的?谢谢

网友A:
网上有很多。IP地址设置同一网段的不同地址。把要发给对方的文件设置共享。运行里能ping通对方,IP就没问题了。

网友B:
。。。。。这种问题,有发帖的功夫,摆渡一下在就解决了。

网友C:
估计你在网上邻居就可以直接看到。

网友D:
文件共享里面要添加可访问用户为everyone。

网友E:
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大家用到的系统各式各样,专业版、旗舰版,还有ghost的;建议还是百度一下,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当然也有,怎么也弄不通,那就放弃吧,应该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F:
直接两台电脑连在一个路由器上的lan端,把IP设到同一个网段,再把它们设置到同一个工作组,就可以互相访问了!

网友G:
用路由器连接比较靠谱

网友H:
W7组网较简单,W10组网麻烦多了

网友I:
1、两台电脑均需设置登录密码
2、两台电脑的磁盘盘符打开网络共享权限
3、文件夹选项里面映射网络驱动器,即可互访磁盘各个分区。

简单的说就是开网络访问,互访文件夹或者硬盘分区,这其实是基础IT知识,不懂确实可以百度,不但有图片手把手教,还有视频观摩。

网友J:
在同一个路由器下简单
A的某个盘共享,B就可以找到这个共享的盘
就像蓝牙音箱,把音箱蓝牙打开,这里搜一下蓝牙设备,点这个音箱就通了,也就可以用音箱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