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电磁流量计问题

楼主(2020-03-05):
 我们公司有一台横河的电磁流量计,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 在待机状态会有瞬时流量0.1;0.2这样的数据显示。导致上位机也跟着有显示。
我把阻尼系数调大后仪表表头上的瞬时流量是没有了。但是4-20ma的信号一直是4.01,这样一来上位机还是会有流量显示。表头上操作自动调零也没有用。修改泥浆噪音系数都不行。
 厂家说这个需要手操器进行调零,但是我们只有BT200,遗憾的是这个表不支持布朗协议。HART协议的手操器要3-4万。买一个也不现实。
 论坛里的朋友可有横河的Fieldmate这个软件?这个软件也可以调零。

网友A:
可以设置小流量切除,如果是空管可以设置空管报警输出4mA.横河的电磁流量计应该表头上就可以设置。

网友B:
两个思路,一,在表头上设置小流量切除;二,直接在程序中小流量切除

网友C:
这个仪表支持HART,1000多,价格可以接受,可以买一个

网友D:
我们这是程序里面做的。小流量切除。我们是燃气流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过了,一样有4.01ma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国外企业,PLC及上位机均不允许去修改变动!
现在是仪表输出问题,所以做PLC的认为就要去处理仪表输出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通讯协议是对了,不知道能不能操作。
横河的手操器好贵啊!问了一下HART协议手操器+专用转换器要3-4W。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操作过一次罗斯蒙特的压力变送器,其他的真没有试过。就算当个信号发生器也是不错的仪表

网友A:
流量计显示有流量吗?如果显示是0,那么就是流量计输出有问题。不过输出4.01,这点误差一般也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