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5):
程序是缠绕铁丝的,高速计数是缠绕轴编码器的,通过计数计算缠绕轴速度的,这段程序应该是通过100ms的中断计算速度的,就是不知道为啥要那个vb>5来驱动,附上程序,求教大家

网友A:
他这意思就是第五次中断也就是0.5s以后再开始进行计算,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避免刚启动时的波动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B:
同问:INC指令怎么用一个always_on的M值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赋值,一直运行而已

网友B:
回复 楼主:
因为根据我的理解和实际运用的一些情况,加减法计算还是使用沿值比较靠谱。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因为这是写在中断子程序里面的,程序作者的意思应该是中断五次后再把高速计数器复位从新执行程序,,,在中断里面就算是SM0.0他也是进来一次自加一次而已,不会有无限加的情况出现

网友D:
计数五次中断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