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6):
项目用到9台PLC和9台触摸屏通过网口通讯,这个通讯已经正常。9台plc间通过canopen通讯链接,数据进行交换,我试了两台设置了不同的CAN通讯口站号,硬件在线监视不到另一台。请问哪位高手连接过?能否告诉设置及连接方法?是否需要设置主从?谢谢!我邮箱是78598900@qq.com,欢迎联系我。

网友A:
你得把从站也配置进去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具体的配置方法,手册上说的AS00SCM-A的canopen链接,我参考了链接不成功。

网友B(2020-05-08):
从给canopen 地址怎么分配

网友C(2020-11-27):
CANOPEN 不是你这么用的吧,我没这么用过,不是有以太网么

网友D(2021-12-07):
先用网线用编程软件一一设成地址不同的从站,然后再用主站扫描。扫描完成后配置完交换区,最后要下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