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6):
伺服采用恒力矩,收款有褶皱,谁有做过锥度收款,卷经的计算和伺服要哪种控制?

网友A:
锥度张力控制好像是小卷径时张力大,然后随着卷径的增大张力要慢慢的减小。

网友B:
线材张力是做卷径计算,张力叠加变大!

网友C:
楼主不把你的膜的材料和机械结构摆出来讨论估计不会得到比较好的效果。塑料膜很多种,pvc,pet,pu,tpu等特性不同,对机械结构要求也不同,楼主题目中讲的主要故障是膜有褶皱,这个主要是机械结构设计的问题,当然不谈机械结构单是锥度控制这个不算麻烦,主要是数据的设置,有时间可以看看汇川330的附带手册。

网友D:
用安川H1000变频器加G卡编码器,可以实现薄膜 纸张 皮革和生产线同步恒力矩收卷,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