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锁电路梯形图请教?

楼主(2020-03-06):
关于这个互锁电路,
按下按钮I0.1,那么Q0.0得电;
按下按钮I0.2,那么Q0.0失电,Q0.1得电,
问题是梯形图中的Q0.1和Q0.0的常闭触点可以去掉吗?
因为去掉后不影响程序运行,
请各位指导!

网友A:
为什么叫互锁电路。电路接电机正反转,有互锁就可以避免同时按下正、反转造成短路

网友B:
在继电器电路里面这个是接触器的常闭辅助触头,防止一个接触器还没完全断开复位另一个就吸合了,这个有机械动作的时间差。但在PLC里面不存在这种情况,所以是多余的了。

网友C:
看楼主程序上每个启动回路里面已经用两个启动按钮的常闭状态做了互锁,所以输出点Q0.0和Q0.1去掉也不影响实际的互锁目的。当然这是PLC里面的写法。
实际上在启动柜制作时,在启动二次控制回路一面,一般把接触器的触点还是串进来,以图安全。

网友D:
理论上是应该保留的,三楼版主还是解释的比较清晰的。实际上有没有都没影响,因为本身I点已经互锁了。

网友E:
建议去掉I点,保留Q点

网友F:
按钮互锁和接触器触点互锁同时上了,其实PLC程序里已经没必要这样了,这更倾向于硬件上互锁的思路。。。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个互锁电路,
按下按钮I0.1,那么Q0.0得电;
按下按钮I0.2,那么Q0.0失电,Q0.1得电,
问题是梯形图中的Q0.1和Q0.0的常闭触点可以去掉吗?
因为去掉后不影响程序运行,
请各位指导!
就这个程序,取消没问题

楼主:
之所以用按钮互锁,是因为按按钮可以直接切换,所以按钮互锁不能去。

网友G:
引用 楼主:
之所以用按钮互锁,是因为按按钮可以直接切换,所以按钮互锁不能去。
你的电机允许(含接触器等),直接切换没问题
有那二个也无所谓,因为你没做上沿处理。

网友H:
去掉I 的互锁可以,Q的互锁建议保留,I是输入口,可能会出现外部人员乱按的情况,如果I0.0松开,又有人按下I0.1那如果没有Q的互锁那就可能会造成两个都得电,有Q的互锁,那就保证了,两个Q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时得电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去掉I 的互锁可以,Q的互锁建议保留,I是输入口,可能会出现外部人员乱按的情况,如果I0.0松开,又有人按下I0.1那如果没有Q的互锁那就可能会造成两个都得电,有Q的互锁,那就保证了,两个Q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时得电的
楼主要的不经过“停止按键”直接反转怎样解决?

网友I:
一般保留,

网友J(2020-06-27):
这就是双重保护,哪个都不建议去掉。

网友K(2020-12-30):
双重保护一种习惯,然后看实际两个线圈后面接的什么。比如接触器,省掉输出互锁在不停机切换会短路的。

网友L:
可以去掉,

网友M(2021-07-19):
程序复杂用Q点安全可以防止漏写  直接了当

网友N:
建议保留Q0.0!

网友O(2022-03-24):
廖老师教编程从入门到精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