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频炉电气原理图

楼主(2020-03-06):
向师傅们求助一份中频炉电气原理图,或者有详细介绍中频炉电气控制的资料也可以。谢谢!

网友A:
你这厂家是哪里得?西安桃园?

网友B:
电气图最好还是找厂家;若仅作原理理解,可以查看主要芯片的资料、及有关芯片的资料。

网友C:
更正一下 我也想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看上面图这么麻烦,如果把电磁炉功率放到足够大是不是就可以进行金属加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看上面图这么麻烦,如果把微波炉功率放到足够大是不是就可以进行金属加热了,
微波炉不能加热金属的,这是常识。中频是利用涡流来加热的。

网友E:
这就是大号电磁炉吧 原理应该差不多 整流滤波 高频逆变 线圈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备是无锡的,与厂家联系过,但他们回复没有电气图。电气由电工撑控,可请他们来修理,但出场费就得几千。

网友F:
实物图能拍全些吗,正反面

网友F:
好像以前用过

网友G:
我有100KW的,图在单位里,三相可控整流,为+510V.单相逆变输出频率1000HZ,电压最大750V.一般烧逆变晶闸管,炉子短路频率会升高,

网友H:
图片中的那款算是古董级别的驱动了,不想麻烦就换代(保留后面的功率模块,和冷却单元)换驱动。大号电磁炉那种加热现在在生产线是有应用的,主要是用于塑料挤出机,主要表现在加热效率高(传统的加热板是热传递方式加热,高频电磁加热是直接加热了挤出机的炮筒,出来的效果塑料的塑化更好),但目前来看,反馈回来的结果是电磁加热器的板子故障率有点高,节约出来的电费都给了配件了,所以大部分的工厂应用热情不高

网友I:
设备如果没有故障就继续用吧,如果有故障自己又没有把握,又急着赶订单,那就让老板大出血请人,自己在旁边观摩。

网友J:
得考虑研究,精细化维修。多学点电子技术。

网友C:
给别人修过两次中频炉,,大同小异吧,,好像没这么麻烦,最后输出是个IGBT/200安的,换了一个好了,其实IGBT内部并没坏,只是主螺丝脱扣,接触不良发热,实际上重新钻孔攻丝有机会,老板没那意思就拉倒吧,买一个750换上好了。我要是买不到500,,,另一次是脚踏开关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您的资料,对我非常有用。你的资料很详细,电气原理图与我的设备基本相符,在此对您深表感谢。

我的主控板是这样的:

网友J(2021-05-18):
回复 网友C:
原理相似之处,看着都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