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儿帮忙看看,选择什么样的传感器合适?

楼主(2020-03-06):
如图,遇到一个项目,需要在一个比较小的空间内测试小铁片是否稳定安装,传感器是安装在笔这一侧,应该是选择压力传感器,但资料上的压力传感器都是流量计,不符我的需求。张力传感器似乎也不怎么合适。且检测产品20mm*10mm,传感器受空间位置影响,需要小巧型的,精度在1N左右吧(可以先不考虑)。大伙儿见多识广,有没有符合的传感器选型,推荐下

网友A:
压力传感器都是流量计
这是什么意思?
压力传感器有体积很小的那种,然后配个变送器或者仪表就能显示出压力值了,淘宝上面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在网上搜了下“推拉力计”,找到一些。前面可能是我表述不清楚,查到的是一些用来测气压、流量的传感器。

网友B:
上海天沐的或者广州斯巴拓的压力传感器我们这用着不错,有部分工艺和你这类似,不过是实时监测插接压力的。

网友C:
既然是检测稳定安装,能否用“位置”“位移”传感器。
或,控制笔的力/行程,带发生突然变化,就是没安好?

网友D:
你可能搜到的都是气压传感器,我知道一家做压力传感器的,德国的HBM

网友E:
基恩士激光位移测量传感器为您提供1D/2D/3D全方位高精度在线检测方案。基恩士官网上看的,应该可以用的。

网友F:
直接上电子天平的称重传感器怎样?

网友G:
应变片应该可以,不过放大电路要自己做

网友H:
其实你是知道的 就是用压力传感器,只是精度的问题,你说精度不重要,其实很重要,1N说明要用很小的力去作用

网友I:
称重传感器里面找你需要的结构和量程。

网友J(2020-05-06):
用类似高度/位移传感器就可以解决。
或者使用高精度的接近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