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6):
刚学习CFC,CFC中可以把相关量用连线连接起来,这样减少中间变量,我无意中使用加法器ADD来做累加计数,Out = in1 + in2,其中in2和out是同一个变量,也即:iTemp := 1 + iTemp;
如果左右两边不是用连线直接连接而是分别用iTemp来做则正常,但是如果直接连接,如图所示,则得不到正确结果。
当EN为1时(一个周期),ADD会累加很多个1,不是只加一次。仿佛执行了很多次ADD一样。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工控网的图文编辑支持真的千年不变,还是不能支持混排。

网友A:
你把优先级的顺序反过来呢?

网友B:
临时变量?固定变量呢?或者说全局变量.
这样的指令应该不支持.因为没有数据来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iTemp是我临时调试加入的变量,不是Temp变量,而是本地变量。
如果换成其他类型的变量就没有意思了,因为我要解决的是直接连接怎么会出问题的问题。
初学CFC,遇到很多问题,本以为很简单,实际却是CFC自有自己的一套规则,还没有教材可看。大多数资料都是介绍CFC是什么的初级问题,没有具体的经验分享或者说没有介绍具体规则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iTemp是我临时调试加入的变量,不是Temp变量,而是本地变量。
如果换成其他类型的变量就没有意思了,因为我要解决的是直接连接怎么会出问题的问题。
初学CFC,遇到很多问题,本以为很简单,实际却是CFC自有自己的一套规则,还没有教材可看。大多数资料都是介绍CFC是什么的初级问题,没有具体的经验分享或者说没有介绍具体规则的资料。
你也是个纠结内部机制的人.
你要理解cfc,把它翻译为语句就行.
要理解语句,最好有计算机基础.

楼主:
CFC不支持转换为语句表。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下,正常了。???

楼主: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C:
测试一下工作原理,了解一下之执行顺序对结果的影响是可以的,在现场可别给自己出这种脑筋急转弯。。。。尽量把程序写的容易看懂,可以让自己和别人的生活顺利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