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6):
1.5kw的丹佛斯VLT2800上电就报Err14,找了好久都没把原因找出来,然后把模块拆了后上电却不再报了,但是模块是正常的!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驱动板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B:
拆模块量量驱动有无问题,驱动没有问题那就是模块内部有点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搞好了,板子的V相断了一根线,表面透光看似完好实则中间层的线断开了,给它飞了根线就好了!

网友C:
我还以为IGBT有击穿的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