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7):
信捷触摸屏能和LED显示屏通讯吗?
想要调取触摸屏中的数据显示在LED显示屏上

网友A:
主要看双方的通讯协议能不能对的上,触摸屏基本上都是支持MODBUS的,如果LED屏也支持那就可以了。如果想知道的具体一点,请提供触摸屏的具体型号和LED屏的通讯协议。

网友B:
估计你还是直接从PLC上读方便;

网友C:
应该看led屏的通讯方式。有的是视频屏,有的是脱机屏,楼主说的有点笼统。个人认为在plc或者中间加计算机的条件下更容易实现。

楼主:
这就是检重的控制板和主板,不知道是怎么实现通讯的
(下方小板子处的4+和7-信号线是和信捷触摸屏通讯的)

楼主:
这是触摸屏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型号已经发了,现在需要加一个led看板用来显示数据,还没有决定用什么样的呢,多谢版主指导

网友A:
楼主这应该是一个称重的系统,现在的控制应该是在触摸屏上操作的,大概是方便工人看到重量,所以加块大的LED显示。

TH765有两个通讯口,一个下载口,一个PLC口,现在PLC口已经用上了,那么就用下载口与LED屏通讯。

数据的显示就是把PLC口里面的数据传送至下载口,具体传送地址要看协议,假设你要显示实际重量,在PLC口里面的对象是10,LED屏的对象是1,那么在触摸屏软件里面可以使用 功能域 里面的 数据块传送 ,源地址 设备 选PLC口,对象输入10,目的地址 设备 选下载口,对象输入1。

在买LED屏时要选支持MODBUS通讯协议的,然后要卖家告诉你MODBUS地址,一般说明书上都有的。

可以参考这个看看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47.249e3d36yV8zhI&id=44070204553&ns=1&abbucket=17#detai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套系统是外厂家做的,我现在对plc信息不清楚(可能外厂家不会给我资料了),就像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完成这个项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套系统是外厂家做的,我现在对plc信息不清楚(可能外厂家不会给我资料了),就像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完成这个项目。

如果这样的话,那恭喜你,这事基本与你没什么关系了。厂家不提供资料,尤其是称重部分的,那就没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把触摸屏中的数据传递到led显示屏上吗?(或者可以买一个小型plc进行数据转换之类的操作,初学通讯,望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把触摸屏中的数据传递到led显示屏上吗?(或者可以买一个小型plc进行数据转换之类的操作,初学通讯,望指点)

从触摸屏里面读数据是要重新编程的。用PLC去读,首先你的知道称重系统的通讯协议,另外现在那个通讯口已经被触摸屏用了,除非还有多余的。如果你是读重量值,可以问一下厂家,这套系统有没有模拟量输出的,如果有你就把这个模拟量接到LED屏上。

网友D:
正常触摸屏数据都是plc来的
触摸屏一般是做主的
你的LED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问厂家了,没有模拟量输出,他说自己做的板子(基于plc和单片机),走的是232通讯,和普通的电子秤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led显示板还没有购买,看最终走哪种方法显示决定买哪种看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