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7):
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R2的程序容量要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没办法换了!谢谢老师

网友A:
先看下你程序具体有多少步,小于1808的话可以软件里更改类型试一下,如果已经超过容量就不用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那你就转换下试试看;

网友B:
984步的容量,程序不大,完全可以下载。你仔细看看源程序,怀疑使用的有些原件编号超出了ES的范围。或者使用了ES不支持的特殊寄存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对 使用了不支持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