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TM218下不了程序,登陆PLC过程中弹出警告,怎么解决?

楼主(2020-03-07):
最近想用TM218LDA40RPHN来练手项目,在登陆PLC过程中死弹出如一的警告,不了了之,求高手指点如何解决。最简单的程序。下不了程序到PLC。

网友A:
刷固件,可能是固件版本问题

网友B:
连接链路错了,你选第一个。

网友C:
从图片看.你需要双击一下第一条连接
你现在是选择的第二个连接去下载
要让第一个变成粗体才可
以

网友D:
应当是这样子的,如楼上两位所说,控制器需选择与目标TM218LDA40RPHN一致。

网友E:
你连的是仿真。。。点第一个

楼主:
都试过了,可能与我的系统相关。

楼主:
现在被封了登陆不上

网友F:
把灰色的这个text pou加入到mast任务中在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