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3UPLC连电脑串口,通信发送接收数据不一致,错在那里?

楼主(2020-03-07):
三菱3UPLC连电脑串口(USB转232)调试助手软件,接收与发送都可以,现在问题是电脑接收PLC数据时16进制完全无问题,且重复发送也不受影响,但电脑发送给PLC时,PLC每次接收到的数据都与上一次不一致??请问下各位老师,到底错在那里,另外,如电脑发送控制PLC 开关量Y输出,要怎样写?谢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菱3UPLC连电脑串口(USB转232)调试助手软件,接收与发送都可以,现在问题是电脑接收PLC数据时16进制完全无问题,且重复发送也不受影响,但电脑发送给PLC时,PLC每次接收到的数据都与上一次不一致??请问下各位老师,到底错在那里,另外,如电脑发送控制PLC 开关量Y输出,要怎样写?谢谢大家。
你看看是不是1楼版主说的问题,你如果发送的是16进制数据,那么串口调试助手有个选项是要勾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主你好,16进制开关打了,另外通信设置和PLC一致,但电脑接收到一数据一会正常一会又又乱了。另外,能否给个PLC程序案例看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热心指导,16进制开关打了,另外通信设置和PLC一致,但电脑接收到一数据一会正常一会又又乱了。另外,能否给个PLC程序案例看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指导,16进制开关打了,另外通信设置和PLC一致,但电脑接收到一数据一会正常一会又又乱了。另外,能否给个PLC程序案例看下。
电脑发送时,plc那边就不能发送了,还有发送间隔时间不能太短,你可以用定时发送试试,1秒钟间隔。
至于PLC程序案例,关版发过很多的,下载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主你好,16进制开关打了,另外通信设置和PLC一致,但电脑接收到一数据一会正常一会又又乱了。另外,能否给个PLC程序案例看下,谢谢。
无协议通信案例我发了几十个了,你到论坛找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主你好,16进制开关打了,另外通信设置和PLC一致,但电脑接收到一数据一会正常一会又又乱了。另外,能否给个PLC程序案例看下,谢谢。
这个里面可以参考: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5381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的话,麻烦分享一下经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版,你好,问题没有解决,我想等周日再用你的方法试下。我日常工作是做维修比较多,这两天因人没到位,工场很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版,你好,问题没有解决,我想等周日再用你的方法试下。我日常工作是做维修比较多,这两天因人没到位,工场很忙。
有问题随时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