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过热熔糊,也看到了一次

楼主(2020-03-07):
早前的接触器,有过热损伤的、有绝缘因故损坏的,却未见过糊成一团的;
熔融到了一起,这材料,合格吗?
这个样子,估计是主触头接触不良,电流从上面的触头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前的接触器,有过热损伤的、有绝缘因故损坏的,却未见过糊成一团的;
熔融到了一起,这材料,合格吗?
这个样子,估计是主触头接触不良,电流从上面的触头过了。
不是,上面的辅助触头是放电用的(电容存电),接触器烧了有很多原因,但是主要是过流,即超过了接触器的电流承载能力,有可能是频繁接通导致的冲击电流(电容补偿接触器有接通时间间隔的)

网友B:
主要还是灭弧罩的材料问题

网友C:
这个接触器有可能是山寨货。

楼主:
刚查了一下,电容接触器的“充电触头”(上头部分),在接触器主触头接通后将断开;
而从顶楼图片看,很可能是充电触头长期通电了、而主触头却没有接触好。
并且是,这一趋势愈演愈烈,最后明显损坏。
抑或,是由于主触头的接触不良、发热,而导致机械变形、卡滞,再至接触器“吸合”后充电触头的不能断开。

网友D:
电容用接触器国产型号为CJX19还有其它型号的。辅助触头两边用的是电阻丝,起预充电作用。。楼上说在接触器主触头接通后将断开,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正确的应该是接触器动作时辅助头先接通,主触头完全接通时辅助触头仍保持接通。。他这个接触器烧坏的可能是辅助触头没有断开长期接通再加上接触器频繁动作最终导致烧坏。

网友E:
接触器上端是用的空开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32A保险。

网友F:
接触器卡死造成的吧

网友G:
接触器虚接,电流大,发热,过热融化。

网友H:
估计主触头坏了,辅助回路接通导致预充电电阻过热

网友I:
这类问题遇见的太多太多,处理的也太多了。归根结底就是接触器,大家别不信。现在出一个选择问题。例如,想做一个普通的电容补偿装置。假如电力变压器251千伏安,,,感性负载百分之九十五,无谐波类。其它为阻性及照明类。大家看看,,,,应该做成几路补偿,,,每路的断路器,型号,类型,脱扣电流。接触器,选用CJ19系列,,多大的。热继电器多大的。就明白了。都没人看了,应该重新发一下。

网友J:
无非是烧电焊一样,瞬间大量发热金属都熔化,何况普通接触器的塑料!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类问题遇见的太多太多,处理的也太多了。归根结底就是接触器,大家别不信。现在出一个选择问题。例如,想做一个普通的电容补偿装置。假如电力变压器251千伏安,,,感性负载百分之九十五,无谐波类。其它为阻性及照明类。大家看看,,,,应该做成几路补偿,,,每路的断路器,型号,类型,脱扣电流。接触器,选用CJ19系列,,多大的。热继电器多大的。就明白了。都没人看了,应该重新发一下。
我就不明白,电容器为何要用热继电器保护?电容器会过载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类问题遇见的太多太多,处理的也太多了。归根结底就是接触器,大家别不信。现在出一个选择问题。例如,想做一个普通的电容补偿装置。假如电力变压器251千伏安,,,感性负载百分之九十五,无谐波类。其它为阻性及照明类。大家看看,,,,应该做成几路补偿,,,每路的断路器,型号,类型,脱扣电流。接触器,选用CJ19系列,,多大的。热继电器多大的。就明白了。都没人看了,应该重新发一下。
我就不明白,电容器为何要用热继电器保护?电容器会过载吗?
这个你说对了,热继电器,熔断器我重来都不用。就用C型开关。

网友L:
限流触头如果没断开也不该这样吧,还有限流电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L:
限流触头到主触头的连线是电阻线(限流电阻),估计限流电阻的发热也有影响。

网友M:
回复 网友G:
我同意你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