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T 8102IE与西门子s7-200PLC通信怎么连线?

楼主(2020-03-07):
请问MT 8102IE与西门子s7-200PLC通信怎么连线?
PLC这边串口接线是8 、3、 5触模屏那边是 7、8、5对吗?但是通信失败

楼主:
是那里设置错了吗?还是通信线做的不对

网友A:
用com2.1 2 5试试

楼主:
刚试了,不行

网友A:
波特率都一样?9600 19200?对应上

楼主:
奇怪用Com3 6、9、5通信成功,但穿透不成功

楼主:
现在PLC不能下载程序了

楼主:
真奇怪。这个地址改完后,改不回来了哈。在地址栏目里面多写几个0就好了,比如:00。(万万没想到!)

网友B:
com1.7/8,com2.1/2,com3.9/6,接3,8都应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