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特尖万用表笔

楼主(2020-03-08):
已用十年有余,因为钢针与笔芯同心,用起来很顺手,算是自己自制维修工具中比较钟爱的利器。
1:准备工具
2:铲挡圈
3:剪尖、锉平
4:定位中心点(电钻速度不要太快)
5:定位钻深(麻花钻内槽标记)

楼主:
6:开钻(双手平撑桌面固定、上下左右同轴对平)
7:定位钢针长度、截断、断面砂圆尾
8:钢针镀锡(用助焊膏很易上锡)
9:固定表笔插针上松香、焊锡焊接(钢针与表笔找中心)

楼主:
10:清洗、针尖日常打磨方法
11:表笔、麻花钻、钢针直径参考
12:测试效果

网友A:
细致,精准。
福禄克87V。

网友B:
直接焊表笔针旁边记得也可以的啊,不用那么复杂吧。

网友C:
楼主钻不错.
这个钢针电阻有点大吧.
关键是要放大.

网友D:
楼主做事精细,改制后既美观又实用。

网友E:
做工细致,加钢针对电阻有影响吗

网友F:
那个钻孔要点技术才行的

网友G:
圆珠笔芯+钢针表示既方便又容易更换。

网友H:
的确是厉害
楼主用的几号钻头?
这个才是最难搞的地方吧
还有就是这个表笔得配好装置盒子。不然容易搞坏或者变形哦!

楼主:
回复 网友H:
0.8MM小麻花钻 某宝上有

楼主:
回复 网友E:
阻值不大几乎可以忽略 +表笔才0.2欧姆

网友I:
工具用得时间长,可以用出感情;
如此钻那个小孔,有水平!

网友J:
表笔现成的也有细的,不过没这么细;

网友K:
楼主这个弄起来还是有些难度的,还有两个比较简单的办法。一个是用空的笔头做,捅掉笔芯头的钢珠加上缝衣服的针用焊锡焊好就可以。另一个办法比起来更简单就是用细铜丝将针绑在表笔头上,再用焊锡焊好就可以。可能做来没有这个好看点。但是也能用。

网友L:
回复 网友K:
我用的就是你说的后面这种方法 ,我是把表笔一个侧面磨出个小的平面,再用小的电线里面的细铜丝绕满钢针尾部,加好锡后冷却,再用小搓刀磨圆形状态,丝原表笔头不会粗多少,用了好几年了没有问题了,至于说的笔阻值会不会大,那个完全不用但心,又不是豪欧表用的笔,所以没有必要在乎这小细节

网友M:
此贴建议加精!说的真好。

网友N:
实际上,表笔坏的最多的是断线,一般我是换一些比较软的纯铜线,至于表笔,直接用4平方或6平方的单芯电线做,至于搞前面的笔尖,直接打磨也没多少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实际上,表笔坏的最多的是断线,一般我是换一些比较软的纯铜线,至于表笔,直接用4平方或6平方的单芯电线做,至于搞前面的笔尖,直接打磨也没多少时间
还是钢针好用,硬度高,可以磨锋利,能刺透绝缘漆,而且耐用。

网友O:
表笔挡圈绝对是不会用筷子的人用的。中国人没几个不剪走。

网友P:
好是好,有些地方可以不用拆线测量,甚至穿破绝缘测量。
可我好怕刺到自己啊

网友Q:
这焊是氩弧焊吗?那个针一样的焊上去

网友D:
  我是用这种办公钉针做特尖表笔,钢性挺好。

网友R:
楼主真乃人才也!!!

网友E:
等过段时间我也改造下

楼主:
回复 网友P:
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的 小心点一年也被扎不了几次 用顺手就好了

网友S:
我没有工具 就是直接焊上去的  虽然有点偏  但也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眼睛好亮 钻的小马达是导弹陀机内的 工作电流很小

网友T:
这个精细活啊

网友U: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悍,厉害的

网友V:
楼主的小马达给力

网友W:
这个真心不错,抽时间我也整一个试试,佩服楼主的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