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8):
车间有很多机器,电机基本上有都是伺服,启动时是分开分区先后启动的。
有的机器启动时跳闸时多点(跳后一般再开业可以正常启动),但是有的基本上很好有在启动时跳闸的。
就想了解下伺服电机的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多少倍?这个总的电流开关怎么选择?
百度了下有的说三倍,有的说四倍?
这个有什么详细的规定吗?

网友A:
看样子选额定电流的3倍差不多

网友B:
断路器选1.5至2倍伺服器输入额定电流。具体还要看你手册上对断路器的建议值。
其实选3倍也行,但风险会增加较多,反正断路器无法保护伺服器内的整流桥。但太大也不行,还得让整流桥前端过压保护器件炸掉后能使断路器分断。综合来看2倍伺服器输入额定电流选断路器是比较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
这说明应该找型录手册看电机厂家给的规定!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就是厂家伺服手册上面的截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明白了!

网友D:
看厂家的手册才好得知最标准答案

网友E:
很多台你要先分清具体同时启动的有多少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