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纬s-145-24 6a开关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20-03-08):
年前修的搅拌站
明纬s-145-24 6a开关电源偶尔无输出,有时一天正常,拆开一看,保险烧黑,明显短路,耐心追问维修人员,最后维修人员承认拨动了电压转换开关,保险管一闪。
测量两个开关管击穿,快恢复整流管正常,换新后试机,正常,交工。
过了两天又接到电话,说没修好,还跟以前一样,输出偷停,拿到家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板子焊点,发现cbb电容一脚有裂纹,但没有发黑或打火迹象,直接补锡,装回正常,至今无故障。

网友A:
这个电容是滤除高频干扰信号的,怎么会引起偷停呢?最好把那个电压转换开关给拆了或把电路板引线切断。

网友B:
这个真的坏了没什么修的价值了,又便宜又很容易买到;

网友C:
明纬开关电源,只能做一般的电源用,如果要做检测设备的电源,那就还是算了吧。
电源的价格太低了,价格低,还真表示无好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振荡电容,它开路开关管不起振,哪个开关真心不能去掉,它不坏上哪找活干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可能遇上假货了,我以前遇到过一个从库房新领出来的装上就没有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