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8):
松下MCDHT3520报警代码Err210,有时报Err700,把正常编码器插头插上也是Err210.是电机有问题吗?还是驱动器有故障?恳请知道的理论理论!

网友A:
怀疑是编码器线没有焊接对或者有脱落的地方

网友B:
编码器电缆先换条看会不会还出现;

网友C:
一般是线接触不好,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把插头都拔了,不带电测量输出UVW阻值是零,说明模块已坏,模块型号只能拆掉才能看到,大家有知道这个型号?

网友D:
松下这个型号伺服,不带电测量UVW阻值接近零是正常的

网友D:
不一定是模块问题

楼主:
谢谢您的提醒,松下伺服不上电输出是被继电器短路了,报Err21.0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待我查出来再给大家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