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在模拟Limit指令时的问题

楼主(2020-03-08):
写入的时2000,可是显示数却是1799?
什么情况?

网友A:
我仿真了下没有你说的问题。。你把输出MW11改成MW12看看。。你再看MW10有没有在其它地方用到。。
就是你输出MW11填的不对,改成MW12就OK。。

楼主:
好几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了。现在改了地址还是不对啊!

网友B:
地址重复了,输入与输出共用了MB1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地址重复了,输入与输出共用了MB11,
MW10由MB10-MB11两个字节组成,楼主需要看下西门子手册里的数据类型页

网友A:
回复 楼主:
改地址后,重新输入操作数。刷新看看。。

网友D:
看来楼主对存储器结构和大小关系还没有理清楚。

网友E:
MW11覆盖不MW10的低8位,用字(W)的话,是占两个字节,MW10占MB10,MB11;MW1使用MB11,MB12

楼主:
试出来了,把MW间隔使用就没问题了

楼主:
感谢各位,小弟做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