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8):
买来几个二极管,比如18v的双向的,用直流电源测,电压上升到24v才开始,开通,好像开通也是不完全一样,电流没有达到短路电流,电压再高点,我观察,电流满了,二极管开始发热严重

网友A:
我是理解是保护用的,防止驱动过程中会有浪涌电压电流,起到保护后极

网友B:
作用是限制加在GE极上的电压,防止IGBT GE过压击穿。原理就是TVS的PN结反向雪崩击穿特性。
TVS 是针对脉冲的,你用电源去搞功耗一下子就上去了,就烧了。
TVS 的一致性没有稳压管那么好,因为两种器件要求不一样,TVS 要的是速度,一致性可以差些。

网友C:
还可以改善IGBT关断时的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用是限制加在GE极上的电压,防止IGBT GE过压击穿。原理就是TVS的PN结反向雪崩击穿特性。
TVS 是针对脉冲的,你用电源去搞功耗一下子就上去了,就烧了。
TVS 的一致性没有稳压管那么好,因为两种器件要求不一样,TVS 要的是速度,一致性可以差些。
如果到了击穿电压,是怎么样的现象。我发现了tvs在手册里都是最小击穿电压高几v,而且雪崩击穿后,好像电压还在是那么高,而且在瞬间稳定一个数值后还会上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用是限制加在GE极上的电压,防止IGBT GE过压击穿。原理就是TVS的PN结反向雪崩击穿特性。
TVS 是针对脉冲的,你用电源去搞功耗一下子就上去了,就烧了。
TVS 的一致性没有稳压管那么好,因为两种器件要求不一样,TVS 要的是速度,一致性可以差些。
如果到了击穿电压,是怎么样的现象。我发现了tvs在手册里都是最小击穿电压高几v,而且雪崩击穿后,好像电压还在是那么高,而且在瞬间稳定一个数值后还会上升。
内阻急剧减小,驱动的负载加大。。。驱动输出减少,IGBT关闭。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看TVS手册的伏安(V-I)特性曲线就明白了,TVS就像一个河道上的水坝,上游来了洪水,水位超过水坝,就漫坝自然流出。如果上游来水不大,水位不会超过水坝太多。如果上游来水太大,水坝上的水位也会上涨。如果上游来水太猛,超过了水坝漫坝泄洪能力,水坝就冲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