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8):
SMART200 PLC工作指示灯不亮,都有那些原因造成的?输入220V电压有,偶尔电压会到240V,输出没有使用。拆开plc未见明显烧毁现象。

网友A:
工作指示灯,可以理解是PLC运行指示灯吗?
可能CPU坏了,没有程序,或没有结束指令
先在CPU里首地址弄条end,再不运行,就是CPU坏的可能比较大,旧PLC还有考虑是电源坏了。

网友B:
首先考虑电源板吧,先测量一下各个电压都有没有。

网友C:
是电源指示灯不亮?换个电源试试啊

网友D:
如果你是保修期内直接找售后,如果没有相当高的电子维修技术就发外给人家维修吧,基本第一就是考虑电源板故障了

网友E:
指示灯均不亮,很有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之前是否正常。

网友F:
灯全不会亮,那一般是电源板烧了;

网友G:
拿到维修专业人员看看,要是急着,赶紧买一个新的

网友H:
之前也遇到过这问题,有些现场电压有时会偏高,达到240多V,导致PLC烧坏的情况。
后来在PLC电源侧加了一个过欠电压保护器解决,电压一偏高就跳匝,起到保护的作用,后来用户就自己就把电压调正常了
当然加变压器把电压变成120-220之间则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