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8):
已尝试左上角长按,右上角长按,对角交替按三种方式,都进不了设置界面

网友A:
拔掉与PLC的通讯线,等待几分钟触摸屏下方显示断线,点击右侧下方的离线按钮后进入离线模式,你想咋搞就咋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按照指导方法修改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