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9):
如图~关于PLC的工作过程,俺这个初学者还有有点糊涂,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PLC是把所有程序都执行完后,一起把运算结果写入输出映像寄存器吗?
比如俺的图有3段程序,是把这3段程序一起执行结束后,
最后将Q0.1和Q0.2的值同时写入输出映像寄存器吗?
2、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如果I0.1闭合,那么PLC执行第一段程序后,Q0.1得电,值为1,
紧接着执行第二段程序时,这个Q0.1的值是1呢还是0呢
3、PLC的程序运算都在堆栈的存储器里进行,那么第一段运算结果Q0.1的值放在哪里
因为装载下一条指令值的时候会不会把当前这个Q0.1的值挤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关于PLC的工作过程,俺这个初学者还有有点糊涂,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PLC是把所有程序都执行完后,一起把运算结果写入输出映像寄存器吗?
比如俺的图有3段程序,是把这3段程序一起执行结束后,
最后将Q0.1和Q0.2的值同时写入输出映像寄存器吗?
2、如果I0.1闭合,那么PLC执行第一段程序后,Q0.1得电,值为1,
紧接着执行第二段程序时,这个Q0.1的值是1呢还是0呢
3、PLC的程序运算都在堆栈的存储器里进行,那么第一段运算结果Q0.1的值放在哪里
因为装载下一条指令值的时候会不会把当前这个Q0.1的值挤掉?

1、全部程序扫描结束后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
2、所有IO的状态变化均在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后发生。在扫描周期内不更新IO状态。
3、Q的状态将写入输入输出映像区,但是读取将在更新后进行。
4、采取这样的方式是为了确保IO状态在扫描周期期间的数据一致性,用户可以通过强制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来改变当前IO的状态,但是这样做将导致IO状态在扫描周期期间不一致同时会延长扫描周期。

网友B:
楼主可以看看关于扫描周期的概念。是在执行一个周期之后更新输入输出映像,有时间要求的,用立即(即时)输入输出,或者中断这类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大请看,这个怎么解释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大请看,这个怎么解释呢?

这个和我讲的内容相同,只是输入采样阶段和输出刷新阶段可以统称为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程序执行阶段就是扫描周期,图中可以看到,在程序执行阶段并不涉及输入采样和输出刷新,也就是说,扫描周期中并不改变IO的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大的意思,这句话应该是“触点对Y0的读取,读取的是上一扫描周期线圈写到输出映像寄存器的数据”
而图片中的意思,给我的理解就是同一扫描周期内,
且图片说的输出刷新阶段应该是指将输出映像寄存器的值传给输出模块吧
有点饶人~

网友C:
找比较早的手册看一下,那时讲的比较清楚。
记得输入的刷新在自检,外设,通讯...客户程序前,输出在END指令后。
程序中间的“输出”只在程序之间转悠,并没有真正让输出的继电器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手册看过,没有详细这方面的,可否给个比较早的手册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大请看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大请看这个

你红线划的太短了,你要从只有开始划,我们讨论到现在只是讨论I,Q这些输入输出。

这句话的意思是,IO在程序中的值保持不变,除非进行了输入输出映像区的更新,而RAM中的寄存器,例如V,M则是时时变化。

再看红线后,被刷新的线圈只有到下一周期起作用,为啥呢,输入输出映像区更新了。

这些概念我在前面的回帖中已经说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输入点在I/O映像区内的状态不会发生变化”
我的理解是:输入点就是I寄存器内的值,比如I0.1
但是Q0.1明明是输出点,后面也说了,输出点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呀。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例子应该说明,在一个扫描周期内,Q0.0的状态应该会被读取,
但真正的输出应该要等到所有程序执行完后才会改写输出模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例子应该说明,在一个扫描周期内,Q0.0的状态应该会被读取,
但真正的输出应该要等到所有程序执行完后才会改写输出模块

执行完后进行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然后就是下一轮程序扫描,接着又是更新,周而复始。

要学这个还是要纸和笔,一个一个扫描周期的分析,Q的读取是在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的时候就读取了,这叫做映射。这个映射在程序扫描之初就完成了,在程序执行过程中不会去读取了。

更新输入输出映像区时就会输出,你的资料太老了。

网友E:
龙丰培训的欧姆龙PLC培训视频对扫描这块讲的很详细了,有时间可以去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例子应该说明,在一个扫描周期内,Q0.0的状态应该会被读取,
但真正的输出应该要等到所有程序执行完后才会改写输出模块
理解正确
程序中当然可以读写了,只是最终你要的结果在IO刷新环节,只要控制好程序走向就没问题。

I0.02接通情况下,Q101.00休想为ON

I0.02 off情况

网友C:
回复 网友C:
意识到你可能会说与Q100.00没啥关系,好改一下程序,再看效果

楼主:
这段程序应该说明,在同一扫描周期内,输出映像寄存器的值应该是随着程序不断更新,
且被下面程序的相关指令所读取,但真正的物理输出点需要等到所有程序执行完之后才会刷新输出!
对于我这个初学者来说,我还是希望能把一些基本概念弄清楚!

网友F:
1、PLC是把所有程序都执行完后,一起把运算结果写入输出映像寄存器吗?
 PLC执行梯形图运算是自上而下自左而右原理,是有顺序执行变量。

2、如果I0.1闭合,那么PLC执行第一段程序后,Q0.1得电,值为1,
紧接着执行第二段程序时,这个Q0.1的值是1呢还是0呢?
I0.1闭合,Q0.1自锁,持续为1.

3、PLC的程序运算都在堆栈的存储器里进行,那么第一段运算结果Q0.1的值放在哪里?
因为装载下一条指令值的时候会不会把当前这个Q0.1的值挤掉?
输出端Q是独立存在,不存在Q0.0与Q0.1之间冲突,只有当程序输入端I多信号对应输出端唯一信号Q时,存在Q紊乱,需要注意输入端不能在逻辑上有问题。

个人见解,望采纳。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非常赞同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