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9):
学习施耐德电气相关技术知识朋友们,看看这贴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3226

今天继续给朋友们分享一些基本知识:

1、绿色/红色闪烁

BOOTING (正在启动): 控制器可执行引导固件及其自身的内部自检。随后它将验证固件和应用程序的校验和。它不执行应用程序,也不进行通讯。

2、红色快速闪烁

检测到系统错误后正在启动 (BOOTING): 此状态与正常的 BOOTING 状态相同,只不过设置了一个标志,使其显示为如同不存在启动应用,且 LED 指示不同。

3、红色闪烁

INVALID_OS:  闪存中不存在有效固件文件。控制器不执行应用程序。通讯只能通过 USB 主机端口进行,因而只能用于上载有效的操作系统。

4、绿色闪烁一次

EMPTY (空):  不存在应用程序或应用程序无效。

5、红色快速闪烁

检测到系统错误后为空 (EMPTY):  此状态与正常的 EMPTY 状态相同,只不过设置了一个标志,使其显示为如同不存在启动应用程序(未加载任何应用程序),且 LED 指示不同。

6、绿色

RUNNING (正在运行): 控制器正在执行有效应用程序。

7、绿色闪烁 3 次

断点运行 (RUNNING): 此状态与 RUNNING 状态相同,只不过存在以下例外情况:

程序的任务处理部分在清除断点之前不会恢复。 LED 指示不同。

8、绿色/闪烁一次红色

运行 (RUNNING): 但检测到外部错误,此状态与正常的 RUNNING 状态相同,只不过 LED 指示不同。

施耐德TM218plc

9、绿色闪烁

STOPPED (已停止): 控制器中的一个有效应用程序停止。

10、绿色闪烁/闪烁一次红色

STOPPED (已停止) 并检测到外部错误  此状态与正常的 STOPPED 状态相同,只不过 LED 指示不同。

11、红色快速闪烁

HALT (暂停):  控制器停止执行应用程序,因为它检测到应用程序错误。此状态与 STOPPED 状态相同,只不过存在以下例外情况:负责应用程序检测到的错误的任务的行为始终与未选择停止时更新 IO 选项时的情况类似。所有其他任务均遵循实际设置。

LED 指示不同。

网友A:
是比较基本,但估计很多人记不住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基本都是遇到的时候查下手册...
也许有人看见了觉得有用就收藏了
等再碰到的时候直接上论坛里找收藏就好了

网友C:
这个挺好的,可以在没有软件的时候大致判断下PLC的状态。

网友D(2022-06-18):
MS红灯闪烁-闪存中不存在有效固件文件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