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也闹情绪

楼主(2020-03-09):
公司一台制冷机控制系统用的是西门子S7200CN控制器,多年来运行正常。今日开机STOP,检查电压正常,重启仍然STOP。

楼主:
大家猜猜后来是怎么搞好的。

网友A:
是有人动侧面盖板里的拨码开关了吗?还是内部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B:
运行开关拨了一下好了?

网友C:
拔插通信接头后好了?

网友D:
重传程序

网友E:
就一个cpu的模块?开关跳了?

网友F:
内部电源板出问题的碰到过

网友G:
楼主啥原因啊?

网友H:
技术问题猜一猜,不如直接说一说。

网友I:
见到过一次,开关在stop位置的

楼主:
换了断路器就好了,不过还要时间验证。

网友J:
回复 楼主:
电源不稳定导致的?

网友K:
200CN这个玩意是西门子特意为中国生产的,没有问题才是不正常好吗

网友L:
一点小事情也卖关子,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点小事情也卖关子,无语。
不是卖关子,只是感觉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M:
得赶紧备货产品,哈哈

网友N:
你这个图片是在运行状态啊,如果你是换了断路器后正常的话,不排除你那开关接触不良,也不排除附近有烧焊等比较大的干扰电气在工作

网友O:
换合信替代兼容品。带以太网口的214

网友O:
这个目前比较完美,后期还要替代兼容SMART200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目前比较完美,后期还要替代兼容SMART200
具体功能参数,什么价位发过来。

楼主(2020-04-19):
坑啊,今天又出现这种情况。拔了通讯线上电过了一会居然恢复正常。啥情况啊?

楼主:
晕,又停电了

网友P: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和我之前遇到的有点像,可能是电气干扰,你试过用通讯线连电脑上搜一下设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问题和我之前遇到的有点像,可能是电气干扰,你试过用通讯线连电脑上搜一下设备吗
搜不到地址,很想把它换了

楼主:
三级密码,解不开啊!

网友Q:
只留最上面那块板子,下面两块板子换了,对程序运行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Q:
只留最上面那块板子,下面两块板子换了,对程序运行没影响
问题解决了

网友R:
怎么解决的?期待看到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R:
怎么解决的?期待看到解决方案
换一块新的算不算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