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9):
这么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考虑一下开关或开关电源方面完善一下,总有客户这么弄的跳闸。

网友A:
没看懂  开关是指机械开关还是电子类开关。开关电源算个电器了,你是说这类电气做负载时漏电开关容易动作跳闸吗?

网友B:
开关电源有的自带保护,短路保护,

网友C:
开关电源的L\N电源输入端,均对外壳/地接有103左右的消噪电容,总有微量电流入地。接地不好时,摸外壳有麻人现象,但不至于引起漏电跳闸啊。
若摘除此电容,麻人现象消失。

网友D:
开关电源是什么品牌,多大功率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C:
链路多了也会跳漏保,当然加大漏保到多少合适?100mA物业是不敢加了
曾经发生过,总闸控制2个屋,16台电脑,n个实验台,集团电话,打印机......荧光灯8个,个人电器若干
带漏保的总闸经常跳,各屋的漏保不跳,一个屋用电(开电脑)不跳,另一屋开电脑,说不好谁是最后的稻草,甚至开没开空调都难确定。
最后解决办法,去掉总闸漏保,换灯找物业断电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不要整个拿掉的,如果是两部分组成的那种,把出线直接接到断路器下面,原来接入漏电部分的线拆了。

网友G:
国家强制规定任何电气包括任何电子电器,输入使用三相四线电源(包括相压220V)的必须要有接地保护。楼主标题原因:现在使用的漏电开关动作时间有0.1秒和0.3秒以上的,如果使用0.1秒的开关电源很容易漏电开关动作,使用0.3秒以上的相对好一些,开关电源输入电路有一个电路名称叫抗干扰抑制电路有一个103左右的消噪电容,就是这个电容原因!(咸老师已经介绍了)。为什么办公和家庭使用空调电线路使用接地保护和空气开关,就是这个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品牌,垃圾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么个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人考虑一下开关或开关电源方面完善一下,总有客户这么弄的跳闸。

漏电保护装置跳闸与使用开关或开关电源无关,仅与使用的开关或开关电源的质量有关,不排除与你的漏电保护装置的选型错误或者保护装置质量有关。

当然也不排除和你的接线是否正确有关。

网友I:
开关电源如果是质量差,漏电电流偏大的真会引起漏电保护跳闸的,最常见的是电脑的电源,至于我们平时工业用的开关电源遇到漏电流超标的还是比较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