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表始终在欺骗我们

楼主(2020-03-09):
为什么充不进去电,原来是它在谎报军情。
数字表测14.8-15伏多,机械表测10-11伏,谁在撒谎骗人。

网友A:
测的是电池两端的电动势,还是充电器的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的是电池两端的电动势,还是充电器的输出端?
充电器没接电池时,

网友B:
先说一下,电池多久没充过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一下,电池多久没充过电了
原来有电,没电就准备充了

网友B:
问你多久没充过电了,怎么总是答非所问
告诉你学来的知识,锂蓄电池用不用都要3-4个月充一次电,不信找专业问一下。

网友C:
这样串起来充电有一块电池有问题那么就都不正常了,准不准拿标准源或者准确的表对一下就知道了,哪有欺骗

网友B:
再一个电池老了也就退下来了,没有长寿电池,只是你保养的好,它就为你多服务几年。
汽车电瓶就是很好的例子,有的人3-4年到头了,有的人用7-8年还继续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串起来充电有一块电池有问题那么就都不正常了,准不准拿标准源或者准确的表对一下就知道了,哪有欺骗
虚电,数字表内阻大,要用示波器可能还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的是电池两端的电动势,还是充电器的输出端?
充电器没接电池时,
测的是充电器的空载电压,该值与表的内阻相关,因此,数字表与模拟表显示有差别属正常现象。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充不进去电,原来是它在谎报军情。
数字表测14.8-15伏多,机械表测10-11伏,谁在撒谎骗人。
楼主你可知道万用表属于计量工具,每年要用标准仪器进行校正的,你的万用表误差太大,该去校正了

网友E:
两个表之间有误差,应该用第三个表鉴定,不能主观判定数字表不行

网友F:
用一个新的普通1.5v(理论电压在1.5338V)干电池验证一下就知道那个表误差大了。

网友G:
模拟表测量的结果是平均值,数字表测量的是真有效值,是有区别的,没有假不假的说法,因为你的充电器输出的是脉冲电压,不是平滑的直流电。

网友H:
带保护板的锂电池或电池组就算一年不充电一般也没事的,但没保护板的最好还是二三个月拿出来充下;

网友I:
要把两块表并联测量。

网友J:
因为表是内阻的,内阻不一样所以导致测量结果不一样。应为你的电池电量已经很微弱了,所以表的内阻对测量影响就比较大了。

网友K:
测量电池充电状态尽量测量电流而不是去测量电压

网友L:
明显文不对题,打击一大片数字表,也许你的不准,也许欺骗了你,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种用那个带低内阻档的就好了  一般来说那种主要对感应电,电池虚电用指针表不至于有这样的差别

楼主:
回复一下 大家实测一下在线变压器整流输出就知道了,电池,电瓶,开关电源一般没事。

网友M:
一不了解表的内阻,二不了解全电路的欧姆定律。不了解就不了解了,那就虚心来请教,不要乱说。

网友N:
见到了mf10型指针式万用表,刚开始干电工时就用的这个型号的万用表,后来又用了mf500型的。
个人认为指针式和数字式各有所长,各有所短。

网友O:
引用 网友F:
用一个新的普通1.5v(理论电压在1.5338V)干电池验证一下就知道那个表误差大了。
碱性电池如果是这个电压都不出了厂了,现在碱性电池在1.61V,碳性1.58V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