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9):
如题怎样才能做到变速定位?使用MC ABS绝对定位功能块定位一段距离,如果我想这段距离用不同的速度去执行请问我需要怎样做?我尝试过在执行ABS功能块过程中直接去修改频率速度,,但是电机还是在原来的速度运行,不会变化,,然后翻查手册发现好像是要修改完速度后还要再执行一次功能块,请问是这样吗?,,是这样的话,如果我想要做一个定位,这个定位会根据另外一个量经常的变化,那样的话我岂不是要不听的执行这个ABS??请教了

网友A:
你可以试一下在需要改变速度的时候重新触发一下ABS功能块..
用设定速度的改变.就做一个上升沿.在abs模块的启动管脚上.

施耐德变频器功能块控制在运行中改变速度就是这么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是这样的,我问了施耐德官方技术

网友B:
回复 楼主:
欢迎您把官方技术拉上论坛来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打电话问的表情,,我获取施耐德技术支持有两个途径,一个就是直接打施耐德电话,一个就是关注施耐德公众号咨询人工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