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9):
半双工串口通信实例18:欧姆龙CP1H和STC12单片机串口通信

一、串口通信实例目的:
欧姆龙CP1H主站数字量输入0.00~0.07控制STC12单片机从站数字量输出DO01~DO08;
STC12单片机从站数字量输入DI01~DI08控制欧姆龙CP1H主站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
二、通信硬件连接:
1、欧姆龙CP1H主站CP1W-CIF11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2、3、5、6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D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单片机串口2通信口端子含义: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硬件连接:
欧姆龙CP1H主站CP1W-CIF11之SDB+ 接 STC12单片机从站串口2的3脚;
欧姆龙CP1H主站CP1W-CIF11之SDA- 接 STC12单片机从站串口2的8脚。
三、欧姆龙CP1H主站通信程序:
1、发送字节计数为4;
2、通信参数: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bps、无协议通信、起始符为0x0002、结束符为0x0003;
3、将数字量输入0.00~0.07转换为ASCII码送入发送缓冲区中;
4、初始化开始启动发送;
5、发送完成后等待接收;
6、将接收到的ASCII码数据转换为16进制送入100.00~100.07
四、STC12单片机从站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数据位8位、无校验、1位停止位、波特率9600bps、起始符0x02、结束符0x02;
2、STC12单片机从站8路输入DI01~DI08转换为ASCII码保存至发送缓冲区里;
3、初始化等待接收,接收完成后,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5、接收完成后,延时10ms开始发送,将STC12单片机从站8路数字量输入DI01~DI08发送出去。
五、通信程序高清截图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欧姆龙CP1H主站通信程序、STC12单片机从站通信程序下载后,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
欧姆龙CP1H主站数字量输入0.00~0.07控制STC12单片机从站数字量输出DO01~DO08;
STC12单片机从站数字量输入DI01~DI08控制欧姆龙CP1H主站数字量输出100.00~100.07。

楼主:
主站程序附加说明:
主站程序在欧姆龙CP1H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欧姆龙CP1L、CP1E实物上。

楼主:
从站程序附加说明:
从站程序在STC12单片机实物测试通过,稍加修改即可应用到STC其他型号单片机实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