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S800 变频器251KW,以上电就显示故障代码4290

楼主(2020-03-09):
一台ACS800 251KW 变频器,以上电就显示故障代码4290,没图纸怎么查也不知道

网友A:
查监控温度多少,看电流,看风机转不转,要什么图纸

网友B:
要有始有终,
你活干完了,把我们撂这里了。
以后谁还愿意打字 ?

网友B:
这个明显是温度报警了,就检查这块。
该变频器的说明书里面有故障代码的。
这个百度应该会有的。

网友C:
是不是主板内部温度高造成的,看看工作环境和风扇

网友D:
上面不是显示你的变频器功率模块温度超过极限么,更详细信息请到度娘家百度文库看ACS800变频器故障代码有关文章,我也是刚刚去那里看过的

楼主:
谢谢回复,设备温度真的高我就不会问大家了,以上电就这样,没工作呢,怎么会有温度,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苦于没图不敢乱动经验少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设备温度真的高我就不会问大家了,以上电就这样,没工作呢,怎么会有温度,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苦于没图不敢乱动经验少
这玩意到啥时候都不会有图纸的,即便有也不会轻易外传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设备温度真的高我就不会问大家了,以上电就这样,没工作呢,怎么会有温度,估计是驱动板的问题,苦于没图不敢乱动经验少
看你的发言,即使给了你图纸,十有八九也是看不懂,送修吧

网友F:
ACS800故障代码表
https://wenku.baidu.com/view/c63c8840ddccda38376baf45.html

楼主:
温差调到最低了

楼主:
谢谢这些步骤都查过了,绝对是驱动板的问题,谁修过类似这样故障的驱动板共享一下

网友A:
咋就抓不住重点呢!监控温度多少你始终不说!问题肯定在温度检测这一块,到底是温度检测前级问题,还是温度检测后级处理问题你自己判断啊!有几个温度检测点,你找出来啊

网友G:
温度检测电路,不需要图低的呀。
修机器,跑电路的基本功,必须练啊。

网友H:
ABB报温度异常,故障是不是一定就在温度控制检测电路???

网友I:
如果温度可以监测得到,且监测正常,直接检查电流传感器电路(或者霍尔)就行了。欧美驱动是拐了弯告诉您故障。分析思路如下:1.电流不平衡,会造成输出电流不平衡!输出电流不平衡是不是电流过大?电流过大会不会发热呢?为什么不站在驱动工作原理的立场上去推敲一下啊师傅们!

网友J(2020-04-14):
这个故障我遇到过,驱动板故障,这个机器应该是换过通讯板子才出现的吧?

网友K:
遇到过一例,参数里面可以设置多少温度报警,最低好像是60度,基本上和开机报过温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