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一台进口弹簧成型机,报安全控制器不正常!求解决思路

楼主(2020-03-09):
无从下手,所有输出都没有

网友A:
安全继电器就是这样,只要限制中有一个没有达到,就不能启动,电柜门是否关好,机器上的各种报警有没有消除

网友B:
看电路图 仔细看电路图 看安全继电器接了哪些限位。都排除一边。之前有个公司一个小急停按钮坏了 常闭点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在仔细把每个感应器查一遍

网友C:
仔细看图纸吧,老外图纸看的有点不习惯啊

网友D:
检查所有触发安全的sensor是否有不正常!
一般国外的机器对安全很重视,有相当多的安全sensor的,常开或常闭的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首先感谢你的热情回复。我网上搜了下PILZ m1p是安全型PLC能不能连PC看下具体哪里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感谢你的热情回复。我网上搜了下PILZ m1p是安全型PLC能不能连PC看下具体哪里问题?

网友E:
这个问题处理起来估计会耗多点时间,安全联锁会有比较多个点,如果你有图纸,根据图纸标定的指向去查估计会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里面电气的几乎只听说过名字。没见过实物。找资料都要换点时间,现在只能从提供的电路图一点外围排查。上次出问题,都是老外直接从国外飞过来,找代理代理都直接说把问题翻译成E文发老外邮箱。过来所以费用都要出,关键现在肺炎估计。。。

网友F:
想用笔记本电脑联机检修?困难不小,关键是联机成功了你是否能读懂老外的代码。联机需要程序,需要数据线,需要硬件手册,还是老老实实先检修所有的外围传感器。修机一定要有图纸,没有图纸哪怕自己手绘出来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