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端短路保护是啥意思

楼主(2020-03-09):
(无正文)

网友A:
我会选择忽略。
只看电压电流,还有接线方式。

网友B:
电压正负极短路时候起作用,

网友C:
就是接线错误也不会损坏传感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今后得注意一下

网友D:
我的理解是在运行时输入端正负极出现短路时会有保护,不至于对输入的部件造成损坏!

网友E:
玩欧姆龙 ERT模块,输出短路保护还带指示灯的,晶体管输出。。输入倒没注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今后得注意一下
一般光电开关和接近开关,都有这个功能,正负极短路一下,没有问题。别时间长了就行

网友F(2020-08-31):
防止输入端短路,对模块产生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