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9):
想这个问题想的睡不着。求教一下论坛的大神们。
现有数据D0和D2,要求D0的数据发生改变时D2的数据也以相同的变化幅度改变,同时D2里的数据又可以单独写入。
假设D0=1000,D2=500。变更D0=800,减少的幅度为20%,此时D2=400。D0里的数据如果增加,D2里的数据也会以相同幅度增加。
D0里面数据的改变会同时改变D2里的数据,单独改变D2的数据不会影响D0里的数据。
PLC是三菱FX3U。卡壳了,浮点运算什么的试了一晚上,没一次数据是对的。

网友A:
这不就是乘以一个系数的事呀,1000*0.5=500,800*0.5=400,单独改变D2的数据就改变系数可以了。800*0.4=320

网友B:
我想你的难点是需要另外一个D,来存放上一个周期D0的数据,再做比较,计算增减系数,达到对D2也同步的目的

网友C:
不好弄 。。假设D0/2  实时传送给 D2     要想单独改D2   增加一个手动按钮阻断D0-/2 传送 D2      或者D0/2传送D2  不要实时的   只有D0输入有变化时第一次传送一次给D2

网友D:
一定要取D0来改变D2吗,,直接拿变化的那个东西做个现行比较不行吗,,就好比如  A会变化会改变D0,D0改变D2,,,那为什么不直接A变换改变D0,,A变化改变D2呢

网友E:
用一个中间寄存器Dn暂存D0的值,Dn≠D0就计算然后给D2赋值,并且把变化后的值再次存入中间寄存器Dn,计算公式一楼已经给出。
至于改变D2的值得看你怎么改变了,但是只能用脉冲式的赋值方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系数我试了,最后得出来D2的数都是一堆乱七八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想了一天这个东西了Orz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变化的东西就是D0没有其他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系数我试了,最后得出来D2的数都是一堆乱七八糟的

是不是浮点数这块没有设置好,正常来说不可能乱七八糟的,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乘法计算而已,自己都可以计算出来的,如果PLC计算的结果与你算出来的结果不符,那就应该是你的程序问题(你要注意寄存器有没有重复使用的),你可以把你的程序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F:
当D0的数据发生改变时D2的数据也以相同的变化幅度改变,同时D2里的数据又可以单独写入。

以上要求可以实现,不过还需再用一个寄存器(D10),该D10是判断D0是否变化的,
[<>  D0  D10],执行D0的比例计算,将D0的比例结果MOV到D2,随后执行[MOV D0 D10],即执行后的D0又=D10,也就是说,以上的计算仅仅在D0发生变化时,才执行一次。如果D0的数据不变化,就不会执行D0的比例结果MOV到D2。

如果D0不发生变化,也就是[D0=D10],你可以单独写入D2的数据。(在[D0=D10]条件后,加上你的调整D2的程序。)

程序就不写了,以上思路供你参考。

网友F:
三菱的就懒得写了,找了OMRON的,给你参考。

网友G:
10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网友H:
10楼比较详细,注意细节,比如,D2是不是允许为0,如果为0,又如何再随D0的变化而变化

楼主:
家里电脑上没有三菱软件拿信捷的试了一下。有误差,但也能实现工艺要求了,工控小白,明天开始一个人上战场了。祝我好运。
有大神有闲时间写段程序学习一下么

网友I:
10楼的方法可以
思路就是对D0的数据做记录功能,每个周期运算完够MOVE给一个中间寄存器,下个周期对两次数据做比例运算得出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