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调用sfb4问题

楼主(2020-03-09):
请问各位前辈,那图片三个问号要填什么数据类型啊,我做了个DB背景块调用编号也不行,DB背景数据块里面要做些什么数据类型啊,在线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前辈,那图片三个问号要填什么数据类型啊,我做了个DB块不知怎么调用
背景数据块编号。

网友B:
在fb块stat静态变量内先义,数据类型就是sfb4,再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