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09):
用200的线试了没连接上,线没问题

网友A:
200的原装电缆绝对可以用在SMART上面,我每天都在连的。
另外查询选型手册上也很明确,S7-200和SMART的编程电缆,订货号均为6ES7 901-3DB30-0XA0,也就是说通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的原装电缆绝对可以用在SMART上面,我每天都在连的。
另外查询选型手册上也很明确,S7-200和SMART的编程电缆,订货号均为6ES7 901-3DB30-0XA0,也就是说通用的
是那种PPI电缆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对的,USB-PPI

网友C:
Smart软件版本好像V2.4开始才支持PPI连接通信(需不需要硬件更新?我不确定),另外与PPI电缆也有关系。我之前使用在200上的三条PPI电缆,只有一条能用在Smart上。

网友D:
用以太网口不是很便捷吗?

网友E:
非原厂的USB转PPI有两种:一种是USB直接到PPI,这种是可以的。另一种是USB虚拟串口转PPI,这种就不行。你用的可能是后者。

网友F:
记得好像只能网线下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记得好像只能网线下载吧
经济型没网口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原厂的USB转PPI有两种:一种是USB直接到PPI,这种是可以的。另一种是USB虚拟串口转PPI,这种就不行。你用的可能是后者。
估计是,准备买根smart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的原装电缆绝对可以用在SMART上面,我每天都在连的。
另外查询选型手册上也很明确,S7-200和SMART的编程电缆,订货号均为6ES7 901-3DB30-0XA0,也就是说通用的
原装买不起啊,买的是40多元一根S7-200的通讯线

网友A:
回复 楼主:
非原装的就不敢保证了,曾经有人跟你一样的情况,就是连不上,后来借用我的电缆一下就连上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还是买上百的吧,几十元的烧了PLC就麻烦了。

网友G:
经常用的话,下载线还是买好点的;

网友B:
我买的是300和200都能用的那种。。国产仿制的。。有试过的吗?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H:
cpu版本和软件版本逗得2.3以上,whatever我都满足还是连不上,用的国产的N年前160买的

网友I:
我一般都是用网线下载,方便,速度还快

网友J:
回复 网友I:
网线加无线路由器调试程序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J:
网线加无线路由器调试程序很方便
经济型没有网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