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0):
一台丹佛斯FC-111  22kw变频器   送电显示   AL-24     控制端子12没有24V,测绘电路发现这个24V受控控制板的微处理器。是微处理器无启动24V的信号,至此没有了思路。什么情况下微处理器会取消24V电源的使能呢。哪位有这个控制板出让可以私聊。

网友A:
猜测:24V是用于外部IO的,MCU估计会判断系统各个电压是否正常,比如5V,+—15V,内部24V等,如果这些电压正常了,才把内部24V接通IO上。重点查这些电压是否正常,是否把信号传递给了MCU。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思路,谢谢指教。

我想如果是其它电源故障,
1  它可以关闭I/O的电源,它就能关闭I/O接通引起的启动信号。没必要绕圈子去关闭24V电源。
2  如果是微处理器关闭的外部I/O电源,那就有点悖论,它自己关闭的24V电源,关闭后自己又报24V电源故障。
   如果发现其他问题了,屏蔽了24V电源。而后报24V电源故障。那就是报警的信息采集并不是24V电源,而是其它问
   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就只能猜了。
3  送电微处理器自检时发现24伏电源有短路,所以微处理器自己就把24V关闭,关闭后告诉你,24V电源系统有问题。
   但目前没发现24V有内部短路的故障。我还要查一下。
4  微处理器有问题?可能性不大。

网友B:
是否电流检测问题,报严重过流,继电器检测,风扇电路,个人猜测,不对勿喷,我是个新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说的故障方向都没什么异常。
我第一次接触这个品牌,没什么经验积累可供参考。

网友A:
上电路板高清大图,确认你电路图没错?CPU25脚是输出控制还是输入监测?

楼主:
谢谢,再次确认是25脚。25脚是双向I/O口。图纸目前测绘只到这个程度,还没测绘完。

网友A:
测量下CPU25脚的电压?把24V电压直接跨接到BCP52的集电极看下什么情况。

网友A:
沿24V往前跑线路,估计会有24V电压监测电路。

楼主:
谢谢8楼lvpretend的指点。

故障已经排除,I/O端子12的24V已经有了。故障源自端子24V电源上反接的A7二极管反向电阻下降到在线83欧姆左右,CPU保护关闭了24V电源。
要点,面板报的故障是准确的,就是相当于24V电源过载过低。CPU采集这一故障的路径也查清了,见下图。
这个帖子也就完美结贴了。

网友C:
恭喜这位师傅排除故障愉快收钱!
话说这图纸有没有完整的能展示一下吗!

网友D:
楼主太厉害了表情!!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哈哈,谢谢鼓励,这个图纸我一般都是修到哪里马上测绘哪里,在六楼和九楼的图纸是我最后的测绘图纸。维修件马上就会发用户,没有机会在测绘图纸啦

网友E:
楼主这个画图软件是什么名字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Protel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的是AD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