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0):
在上海的网站想下载个软件试机,注册后进入下载页面点击下载鼠标一直在打转,一直下不了,请问网友如何下载的,有无更好的办法。

楼主:
在别的论坛下载了个4.0版本的,我的屏是GC-4401居然不支持。请问用哪个版本的可以支持这种型号的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别的论坛下载了个4.0版本的,我的屏是GC-4401居然不支持。请问用哪个版本的可以支持这种型号的软件?

从ProEX 3.01开始就支持了。

4.0版本的第二张安装盘内的Option下执行GCInstaller.exe,等待安装完毕后,你可以在ProEX中看到GC系列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已经下了安装成功,不过在使用过程中,系统能检测出是屏的型号,而在传输的时候电脑端却没发现人机设备,在设备管理器中有发再HMI的设备,但左边有个感叹号,首次接触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