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0):
各位大佬,我想问下现在这句程序中按下I0.0按钮后寻求参考点,然后停止,在实物中,需要机器停下的位置和光电传感器的位置有一点点的偏差,可以做到按下按钮后机器停下的位置在检测到传感器后在前进一小段距离吗,急求!

网友A:
。。。。。楼主的帖子我反复阅读了几遍,无奈实在无法理解帖子想表达的意思。

        我乱猜楼主的意思是 :回参考点完成后,再前进一小段距离。

        那很简单啊,回参考点后,利用回参考点指令“Done”位,触发下一步
        然后再调用“GOTO”指令,移动一段距离就可以了。

网友B:
我遇到的一般都需要偏移一定距离的,这一点使用运动向导里面便有组态,见图
可以组态到原点后,正反偏移
+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佬比如,在这段回参里,DONE位怎么设置,后面可以再添加进行GOTO子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