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0):
现有一绞车用PLC控制两台变频器,HMI显示设定参数。需要有手、自动两种控制方式。
手动用操作杆实现无极调速,自动用HMI设定速度自动运行,现用西门子PLC和ABB变频器想请教各位大神,有两种想法
1.操作杆输出的模拟量给PLC,PLC再通讯控制变频器,不知道这种情况下手动模式速度控制误差是否较大
2.手动模式操作杆直接控制变频器,自动模式PLC与变频器通讯控制,变频器可以设置两种模式切换

不知道哪一种方式更加方便好用一些,望大神支支招!谢谢了!

还有编码器测速的话应该与PLC还是变频器相连?

网友A:
如果是我就选第一种

如果编码器是用来测速的,那就进PLC,然后速度在HMI上显示出来。

网友B:
个人倾向于第一种,无论是手动还是自动,变频器都接收同一个信号(无论模拟量还是通讯)。
绞车操作手柄都是0-10V电压信号的(个人接触所见),因为电压信号的干扰和衰减,误差肯定是有的,但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即可。从个人接触绞车来看,操作工手动操作时,是以返回的速度为参考依据,即给定信号处于调节状态。
因绞车本身特性,所使用变频器需要四象限控制,从安全角度来说,控制系统内并不止一个编码器,一般两个至三个。一个用于电动机侧,检测电动机本体的转速,返回信号至变频器,与PLC的控制信号组成PID控制;一个用于滚筒侧,检测钢丝绳的速度,返回信号至PLC,与给定的信号(手动或触屏的自动)可组成PID控制或只是监控保护。
个人看法——针对矿山绞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学习到了!

网友C(2021-02-25):
回复 网友B:
在不,哥们,能有偿给我做一份绞车的plc和触摸屏程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