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0):
台达PLC在高速脉冲输出指令执行的情况下如何对输出脉冲个数的特殊寄存器清零操作
比如使用DPLSY指令对Y0操作,那么D1030\D1031如何进行清零操作。
不知何种原因,台达不支持在DPLSY执行时进行对D1030\D1031清零操作。因为程序逻辑设计问题,我偏偏要这么玩,那么如何操作,可以在宏观上实现这样的操作,而微观上也不违背台达PLC的设计规则呢??
因为之前用汇川H2U没有这个问题,直接清零就可以了,台达不行。
于是想了办法,就是DPLSY停止执行一个扫描周期(我的程序扫描时间不超过2ms,对宏观控制无影响)。
具体程序见下图:
每当要清零操作时,将清零辅助继电器M17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同时断开DPLSY的执行,紧接着下面对D1030\D1031清零操作。

楼主:
这个帖子居然零回复。

网友A:
不懂为什么要把这个寄存器清零?

网友B:
不清楚时什么样的控制需要这样的操作。

网友C:
楼主意思是,高速运转过程中,按要求记录运转的数据,同时不停止运转。

楼主:
清除数据

网友D:
有DPLSY指令?我在帮助里只看到PLSY指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DPLSY指令?我在帮助里只看到PLSY指令
带D的,32位操作指令。

楼主(2020-05-17):
回复 网友A:
靠这个来计算距离,我这个连续往复运行,不能有停顿的运动工艺。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F:
回复 网友D:
D表示32位,没有D表示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