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0):
关于1pg,脉冲速度可不可以定义成8000 to进去个d数据,然后通过加d或者减d来控制速度,还有这个d可以直接通过触摸屏更改吗

网友A:
最终的速度数据要写入模块对应的缓冲区,在写入缓冲区之前,可以进过多次计算。
这个缓冲区,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写入不同的数据,多次更改
数据可以通过触摸屏更改,通过触摸屏更改D中的数据,D对应的数据再写入缓冲区,这样可以。

网友B:
对应频率的地方用寄存器D就可以了,在屏上设置对应的寄存器地址;
注意16位的区间,不够了要用3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