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0):
感谢万能的论坛,想求一份安川机械手用cclink与三菱Qplc通讯的案例,好好学习一下,忘大神不惜赐教

网友A:
这用QJ61BT11N作为主站,在三菱GX Works2软件网络参数中设置相关CC-link参数,然后根据安川CC-link通讯卡资料找到对应地址并刷新到QPLC中,按这地址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B:
案例有很多,最好在这里有针对性的提出疑问或者不明白的地方这样各位大神也好做针对性的解答!比如是软件设置呢还是硬件链接呢这类的

网友C:
您给我个邮箱,我做过这样的项目,我发给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楼主,感谢您的回帖,很不好意思没来得及给您回消息。最近我正发愁呢。QPLC跟安川cclink通信怎么都弄不好,只有run和rd两个灯亮,QJ61BT11N上ERR闪烁,弄了两天了,焦头烂额。楼主有相关的案例吗plc程序或者电气图纸,希望您不惜分享一份,感激万分374997211@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有两个灯亮急坏了,由于程序不是我们部门人写的,我们只能检查硬件,有心无力,想着下一次在做的时候自己也试着写写程序。望楼主不惜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焊接的案例,我们这个是个焊接机器人

网友A:
程序不是你们写的,那之前的程序是调试好的吗?
QJ61BT11N报错,可以查故障代码的

网友C(2020-04-09):
回复 楼主:
这个CC-Link通信与行业没有关系,首先PLC要设置智能设备站(站地址   站个数   站波特率),其次机器人开机要进入维护模式,设置相关CC-Link通信参数,这个与PLC一直即可。我觉得您是机器人设置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做的第二套了,第一套在我们现场已经正常使用了,而且两套东西是一起买的一起装的,只不过第二套的程序现在才开始调试。这不程序不是咱自己写的自己调不了,出了问题写程序的说解决不了,左右为难这不想着下次在做就自己开发一套程序,不让别的部门协助了。楼主有没有相似案例啊,程序或者电气图纸什么的。让我们借鉴一下其实写程序我们这边还可以,主要是好奇plc与机器人通讯,到底读取了机器人内部的哪些信号以及参数什么的。最想要的就是一份全面的iO分割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的程序是调试好的,现在做的是第二套了,第一套已经在我们现场开始生产了。

网友A:
关键点就几个:
QJ61BT11N的参数设置
机器人通讯卡的地址定义
主站模块,通讯卡相关硬件开关设置、两者之间接线。

不一定有正好的案例,从上面这几点找原因。

网友D(2020-07-12):
回复 楼主:
你好楼主,我最近也是在调试三菱Q系列PLC与安川机械手的CC-Link通讯,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就是RUN和RD灯常亮,SD灯在闪烁,不知道你那个问题有没有解决,解决的方案是怎么样的?如果有通讯的案例,还请麻烦发一份到邮箱576591426@qq.com,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