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0):
如题,好多进口变频器一般都是驱动板上有一个CPU,控制板上还有一个CPU,三菱的还有的还有三个,这二个CPU为什么不省一个。是反应速度快,还是为了装叉,同时维修时应该怎么判断故障点,特别看论坛里好多进口变频故障是因为光耦不良的,求各位前辈指点下!

网友A:
单个MCU很难完成复杂的功能,双MCU系统一个专门负责实时性高的逆变器控制,另外一个完成复杂的系统级别控制任务。

网友B:
有些高级的操作面板上还有一个呢;

网友C:
一个是MCU,一个是DSP.

楼主:
大概就是驱动板上的主要其驱动输出,过流过载保护一类,面板上的主要搞算法,比如涨力,力距控制算法返馈,二个合力,说的直白一点,控制精度更高,是不大概这个样子,那请教一下,像维修这一类变频器故障判断怎么去,看论坛大神修施耐德,三菱一类,看的一头雾水织,感觉比国产机难度成几何数量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