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柜子

楼主(2020-03-11):
这AB 变频器柜子漂亮吗?

网友A:
高大上,写得不少钱吧

网友B:
电阻左边的3个器件是什么?

网友C:
放在有的公司来做,会分为两个柜子放置这些器件。。。

网友D:
这么多发热量大的设备在一个柜子里,散热得加强啊。。

网友E:
东西用的不错,大的变频器难道不应该放最上面吗

网友F:
电阻可以放到柜体后面,发热源分散点。

网友G:
漂亮是漂亮,就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