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3-11):
像这样的历史记录,单纯在触摸屏上最多能记录多少条,设置的是位变量有变化时记录事件,这种记录如果设置了100条,记录满100条以后会停止记录还是刷新记录,先问一下各位前辈

网友A:
威纶的好像是7天默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纶的好像是7天默认
这个保存设置看来也是每一款屏都不一样,西门子的smart v3是不支持保存,必须插u盘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威纶的好像是7天默认
对了,威纶通的只是有时间限制吗?没有具体记录多少条限制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应该有的,HMI屏空间满了,会自动丢弃最久的记录

网友B:
设置了100条,记录满100条以后一般组态处理就像堆栈一样,新来的记录压入栈顶,最早底层的记录被覆盖。具体是不是这样,你还得看普洛菲斯Pro-face屏的手册。

网友C:
单机是有容量限制的,如果需要长时间存储历史数据,比如要存3~5年,或者更久,必须要上独立服务器硬件类型的数据库。

楼主:
那会儿咨询了普洛菲斯的技术支持,屏上总共可以记录500条操作记录,没有时间限制,存满后自动删除前面超出的记录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对了,威纶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只是威纶可以设定一个时间,就是说超过7天(默认)自动删除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