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质量流量计

楼主(2020-03-11):
F型质量流量计2700变送器显示时好时坏,故障灯亮,A9,14,26。

网友A:
   时好时坏先检查接线问题,如电源线,信号线,通信线,核心处理器与变送器的电缆是否接触良好。如果接线没有问题,则有可能是变送器有故障,或者核心处理器有故障。

网友B:
把干扰也考虑进去,碰到过压力变送器类似的故障。

网友C:
A9   流量计预热自检
A14  变送器故障
A26  变送器与核心处理器之间通讯错误

网友D:
A9,14,26一般是核心处理器故障,之前遇到过,替用户换了核心处理器重新组态后就正常了。。。

网友E(2020-05-11):
学徒中取经中!感谢各位大神的讨论!

网友F(2022-07-29):
先检查接线问题,如电源线,信号线,通信线,核心处理器与变送器的电缆是否接触良好。